图示,电磁力时大时小,请分析

楼主(2012-11-21):
如图示:电压在6伏时一开始活动杆的吸力还是挺大的,但过了4,5分钟后吸力就小了很多。吸力小后加电压到12伏吸力还是很小,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前辈们。

网友A:
电磁阀的壳是铝的
不知道有关系吗?

另,可以把线圈放在尾端吗?

网友(点评):
做过试验!要是换成铝的 吸力更小

网友:
     1、可能是因为线圈儿发热,导致吸力减小。解决办法是增加了一个差压驱动电源,比如吸合时的电压时12v,那么吸合后立马将电压转换成6V(这要根据负载情况了),这样6V相对于12V就不容易发热,可能会维持更长时间。
     2、可能出现漏磁现象,可以考虑将安装电磁铁的部分换成非导磁材料。
(都是个人见解,勿喷-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电磁阀的线圈有没有装这个差压什么的?好象看起来没多少东西。

网友(点评):
是一个差压电源,6,12,18,24V的转换,我就想要在各个电压值时吸合力一样(或者变化不大),谢谢

网友(点评):
电压与吸合力还是有间接关系的 不同电压吸合力一样。。我还真的不清楚- -!抱歉。 坐等高人~

网友B:
磁力跟電流關係比較大,溫度高了,線電阻就大了,通過電流就小了,磁力就跟著降了!!可以採定電流供應器試試!!

网友:
五楼说的比较靠谱。
不过我更多的建议楼主考虑热胀冷缩的因素。是不是你的芯铁配合的问题,可以考虑负的更多点

网友:
么有看到现场么有什么发言的
只是这种情况大多和线圈发热关系比较大
不行就换个哈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的壳是铝的
不知道有关系吗?

铝不导磁

网友(点评):
是的,主要没形成磁场回路

网友:
吸合测试时先测试电流和电阻,磁力变小后,再测试电流和电阻,看有多大变化
检查线圈温度,看温升是多少,超过一定温度,磁力会减小甚至消失
按所需电压和磁力换算线圈匝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力跟電流關係比較大,溫度高了,線電阻就大了,通過電流就小了,磁力就跟著降了!!可以採定電流供應器試試!!

电流供应器是什么?能举一个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供应器是什么?能举一个型号吗?

一般就叫直流電源供應器,每組輸出都有兩個調整鈕,一個設定電壓,一個限制電流(3A).在電子材料行就買得到,價格應該不會超過500人民幣吧!!

网友:
有的电磁铁是双线圈  一个线圈串连一个常闭开关  吸合后,铁芯压开常闭开关,大线圈断电,小线圈保持 可以减小发热量

可以参考洗衣机的牵引电磁铁,百度:ZDT-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供应器是什么?能举一个型号吗?

不是电流供应器

而是 定电流供应器

应该就是 恒流源电源   一般电子市场就有

网友(2013-12-05):
不懂,不过也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