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饰螺纹线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在一个直径150的圆柱上画螺纹装饰线怎么画?GB选项里面最大只有M64

网友:
插入---注释---装饰螺纹线-----选择外圆边线-----输入底径大小及长度,确定。就OK了。或者用螺旋线,通过扫描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嘿嘿,谢谢! 我明白了,昨天做的时候选了GB,如果标准选择“无”就可以输入大小了,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设计也许是高手,但用这个绘图软件绝对是新手级别的,呵呵

网友:
一楼回答的很周到---

网友:
SW2012只能象一楼说的那样,UG做螺纹最简单的

网友(2013-05-12):
一般就用简单的螺纹装饰线

网友(2014-07-08):
以前见过这样子的联轴器,属标准件;但不知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G安装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