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米的H钢梁,请教各位大侠次梁刚性可否

楼主(2012-11-21):
上方设备总量45t 放置在三根H型钢梁上,钢梁为HN500*200*16*10的型钢,每根梁承重15t ,请问梁的强度 刚性如何 材料为Q235-A,上下翼缘间加筋板

楼主:
补充:6跟立柱为厂房二层立柱

网友:
“上下翼缘间加筋板”,对此类结构不熟悉,想了解下筋板是什么加的具体位置及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