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里的轴能否做旋转运转

楼主(2012-11-21):
请教各位前辈们,直线轴承里的轴能否长时间的做旋转运转呢?

网友:
肯定不可能的,你还没搞明白直线轴承的用途

网友:
不能,转动的话直线轴承里的弹珠会掉出来

网友:
只有直线的滚珠回程,没有旋转的滚珠回路,如果那样用,产生的摩擦属于干摩擦了,会损坏直线轴承

网友:
用ST系列的直线轴承吧,润滑够应该是可以的。

楼上说的都是一般LM系列的直线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

网友:
单旋转的话,不必选择直线轴承,如果直线运动加旋转有的型号的可以旋转的,直线轴承还是以直线运动为主。

网友:
轴与直线轴承最好别做圆周相对位移
你可以选择轴两端加轴承,选用开槽的轴与直线轴承
这样既可以做直线运动也可以做回转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