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1):
ug7.0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之前装的7.5,后来卸载了装8.0的。在制图模块,在保存时就出现这个,而且点了确定后UG就被关掉了。不知道楼主是这样不。我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搞了好久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我之前装的7.5,后来卸载了装8.0的。在制图模块,在保存时就出现这个,而且点了确定后UG ...

在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显示-设置-高级-疑难解答-硬件加速-   改成无 然后确定 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显示-设置-高级-疑难解答-硬件加速-   改成无 然后确定 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你装的是8.0啊?我之前也发过帖子问的,没有人会。就重装了系统的。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显示-设置-高级-疑难解答-硬件加速-   改成无 然后确定 我就是这样搞好的

你用的是XP系统啊?我看了window7没有找到硬件加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XP系统啊?我看了window7没有找到硬件加速啊!

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