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2009激活码

楼主(2012-11-21):
我从网上下载了个cad2009但要激活码才好用  求各位大神 那能找到啊

楼主:
申请号 YJGV  K949 90P8 CE53 H1K2 1F9P

网友:
下载一个2009版的注册机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
Auto CAD 2010简体中文版(附序列号)

MD5: 726869fd031cc91dd1531964645b5f35
这个镜像中:文件总大小2.48G。为节省空间,制成ISO镜像,使用UltraISO优化了其中的重复文件(大概有1700多个文件重复,因为光盘镜像格式允许交叉引用,同样内容的文件在光盘中只保存一次),优化到1.9G左右。然后保存成ISZ压缩ISO格式,压至1.43G
ISZ映象格式常用的虚拟光驱软件 UltraISO,Daemon Tools,Alcohol 120%,WinMount等都支持。
安装的时候用虚拟光驱加载后,全部文件拷贝到硬盘再安装,虚拟光驱安装会提示插入光盘!

===================
序列号:356-72378422
productkey:001B1
此次更新的正版序列号可以使你注册的产品可以享受Autodesk官方的一些增值服务,而以前的默认序列号000-0000000却不行。这个序列号和破解同样适用于以前下载过X86完全版和x64,x86精简版的用户。

====================
安装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你要装的版本,使用正版授权序列号356-72378422(productkey:001B1)安装,填写好你自己需要的信息,安装完成后,将光盘ISO镜像crak/目录下的adlmint.dll文件覆盖到你的安装目录下。此版本为官方24日开始发售的正式版本,非先前的beta版本(24日以前的beta版本安装时安装窗口标题有"Beta4 Gator"字样)。
.isz文件格式 isz文件打开方法
1.xxx.iso 是普通镜像文件
xxx.isz 是被压缩过的镜像文件 既然是压缩过的镜像文件就可以用虚拟光驱可以打开。流行的虚拟光驱软件如DAEMON Tools、Alcohol 120%都可以打开。
2.xxx.isz 文件是用 UltraISO 压缩制作的,所以我们用UltraISO 打开是最好的。

这是我用的2010版的,要找不到就下2010的吧。或者你自己到网上搜一个了。

网友:
你的下个注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