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分配器怎么安装才可以避免密封圈被破坏?

楼主(2012-11-21):
就是切削机床上面那种,外面一个钢套上面有几个出口,中间是一个柱子,上面要套上密封圈,现在我安装是用铜锤敲打下去,但是经常会破坏密封圈而漏油,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LZ说的估计是旋转接头。旋转轴倒角安装或做专用倒角套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说的估计是旋转接头。旋转轴倒角安装或做专用倒角套再安装。

是这种样子的

楼主:
里面的密封圈老是装的时候损坏掉

网友(点评):
涂油,慢点装,不要要生用力。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将要通过的各个台阶、交叉孔倒个角。

网友:
我上面说的如果你看懂了就清楚怎么做了,呵呵。

网友B:
我们机床经常给客户配这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圈,以前我们用普通O型圈,经常损坏,后来换了外面带保护垫的,现在好多了,安装和使用都问题不大,但安装时有点麻烦,我问过装配的哥们,那家伙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是技巧与感觉,不能轻,不能重,主要是圈安装到各分支口时,分支口的相冠出的棱角非常锋利,需要倒角,而且内部空间狭小,不好干,.

楼主:
引用 楼主:
里面的密封圈老是装的时候损坏掉

我都是慢慢装的,润滑油也涂了,就是装到最中间的时候开始紧,用胶锤慢慢打下去,最后那几个胶圈的时候就小锤已经打不动了,换大的打。打下去后,装上机台就漏油。我们装了5个,只有一个能用的。不知有什么好方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机床经常给客户配这东西,是我们自己做的,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圈,以前我们用普通O型圈,经常损坏,后来换了 ...

你们生产的应该知道怎么搞的,送几个小妙招过来啊

网友(2013-09-30):
我们公司做分配器的。
我们O型圈外面还有一个旋转密封,同是筒体分流的支口相贯线处 要倒角,防止切密封。。
筒体内部装配时,要先涂抹黄油,然后 用铜锤轻敲芯轴 慢慢下降。。

我想问你个问题:分配器实验 30mpa,你们怎么做保压实验,确保不漏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