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滚珠丝杠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2-11-22):
       本人新手,做毕业设计遇到些问题。请问用步进电机驱动滚珠丝杠,丝杠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各自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两个精度的具体数值如何能得出,通过计算还是实际测量?最后分析整个系统的精度进行误差合成时,是用定位精度还是用重复定位精度?
       请各位大神指教帮助我顺利毕业,越详细越好,万分感谢!

网友A:
定位精度指,指定它到100mm位置,结果只到了99.95mm,这0.05mm的误差即为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指第一次到100mm的位置为99.95,第二次到100mm的位置为99.92,这0.03误差属于重复定位精度
以上只是简单举例,实际都是通过反馈测量,并若干次测量,求得平均值的

网友:
定位精度虽然各个机床厂家都会提到,但是在机床加工中是没有意义的。比较重要的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
现在几乎所有的中高端机床采用的都是伺服控制,采用伺服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补偿,补偿到你所达到的位置。
设计中增加一个光栅尺就可以了,伺服可以通过光栅尺的反馈自动计算该补偿多少,也就是定位精度。
实际测量会比较复杂,跟丝杠的行程有关系,行程越长,误差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指,指定它到100mm位置,结果只到了99.95mm,这0.05mm的误差即为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指第一次到 ...

非常感谢,已经理解这两个误差的含义了。那最后进行总体系统误差合成的时候是要用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理解这两个误差的含义了。那最后进行总体系统误差合成的时候是要用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 ...

这是一个设备独立要求的两个重要指标,互不干涉,都需要,并分开标明

不同的应用,会偏重其一
对位置度要求高的,会强调定位精度多些
对重复性要求高的,会强调重复精度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