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智能装配在哪里 要怎么使用

楼主(2012-11-22):
请问智能装配在哪里 要怎么使用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教材里有,耐心看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自带教材里有,耐心看看就会了

问题是我没找到智能配合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没找到智能配合的教程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12,就在帮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