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在传动比问题

楼主(2012-11-22):
请问行星齿轮在传动比该怎么计算?或者懂行在推荐参考书,谢谢。

网友A:
《机械设计基础》中就有这个,要假设行星架不动,将原有的行星轮转化为定轴轮系,用一个Nh代替中间相,其他的自己去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基础》中就有这个,要假设行星架不动,将原有的行星轮转化为定轴轮系,用一个Nh代替中间相,其他 ...

请问附件图中的传动比怎么求,谢谢

网友:
这是我做的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和我计算结果一样,我是没把握,找人帮我验证。顺便问问这是行星齿轮传动的哪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