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机械加工使用的紧固件多是什么标准?

楼主(2012-11-22):
请教各位大侠,国内机械加工方面使用的紧固件大多是什么标准的?
国标?美标?德标?

网友:
要看了。。。应该是国标居多吧
不过如果你是给外国人加工的,或者是合资的,那么估计就是合资厂的标准了

网友(2012-12-24):
国标的偏多,德标、美标都是外资企业指定要的时候才订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