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上有一条浅浅的槽不知道用什么化学处理的方式达到的粗糙度比较理想?

楼主(2012-11-22):
一个零件上有一条浅浅的槽,0.3的深度,不知道用什么化学处理的方式达到的粗糙度比较理想?不想处理的地方用什么保护?谢谢

网友:
你粗糙度

为什么要用化学处理方式?是物理加工方式不合适吗?
我们一般会用线切割,不过表面粗糙度就达不到很高了

网友:
应该是电化学腐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