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边上的那个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11-22):
RT:图片中那个是什么东西,MAX 1.5Nm,不理解诶。
另:图中为2家公司产品,一个是MAC的电磁阀,边上那个疑是CKD产品,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疑惑。

网友A:
是不是指最大的拧紧力?

网友B:
看到像两位三通的转阀,图示标识我理解为转阀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像两位三通的转阀,图示标识我理解为转阀的扭矩。

不是丫,那上边还有线呢,显然是电控的东东。

网友(点评):
下面是阀体,上面是电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最大的拧紧力?

这个应该不像是吧。

网友B:
MAX ---最大
1.5N.M  扭矩的单位

网友:
对啊   扭矩

网友B:
3的对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输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 ---最大
1.5N.M  扭矩的单位

关键看不懂这个扭矩放这干嘛,难道怕螺纹拧坏了不成。。。而且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的对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输出管。

没有。

网友C:
就是电磁阀啊 ,通电来控制气管的通和闭啊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磁阀啊 ,通电来控制气管的通和闭啊

请看仔细点。是两个东西。上面3根线呢,2根电磁阀的,1根是那个东东的,自己猜是检测压力的元件。

网友:
2根电磁阀的?????????????

网友D:
阀门测试,测试MAC电磁阀35A-ACA-DDAA-1BA (24VDC 5.4W)标准两位三通电磁阀的基本性能:通电响应时间、断电响应时间等。左边应该是Herion 8306G 模拟压力开关,用来输出模拟信号显示压力值。
用MAC的应该是点胶、选别之类的行业,需要有高速应用。
35A阀门通电响应时间标称为:6ms On  2ms Off
实际上应该在10~15ms On,2~5ms Off,特殊应用需要加MODIF号码。
此款阀门已经在台湾生产、装配,如果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可以考虑Humphrey 310 24VDC替换(12ms On 5ms Off)。

网友:
这挺好理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门测试,测试MAC电磁阀35A-ACA-DDAA-1BA (24VDC 5.4W)标准两位三通电磁阀的基本性能:通电响应时间、断电 ...

嗯!分析的很有道理,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