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的机器 ,64位的盗版AIP ,就是装不上, 怎么办?

楼主(2012-11-22):
64位的机器  64位的盗版AIP   就是装不上

终于解决了   是密钥的问题!

Inventor_2012_下载_安装_破解_安装_说明_激活教程_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
包含Inventor2012的32位和Inventor2012的64位!
[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32bit.iso
[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64bit.iso

=============下面资源转载自电驴(可以用电驴下载或者--右键-选择迅雷下载)=============

Inventor 2012 32位下载 32bit:
[url=[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32bit.iso (6.24 GB)][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32bit.iso (6.24 GB)

Inventor 201264位下载 64bit:
[url=[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64bit.iso (7.39 GB)][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64bit.iso (7.39 GB)

Inventor 2012 32位/64位注册机
[url=[欧特克.AIP.2012./.ACADM.2012.简体中文版].Autodesk.Inventor.Professional.2012.Simplified.Chinese.Win.32-64bit.Crack.zip (390.8

安装说明:
1.启动安装 Autodesk Inventor 2012 独立安装程序
2.输入安装序列号: 666-69696969, 667-98989898, 400-45454545
3.输入密匙: 208D1(适用于Autodesk Inventor 2012)、797D1(适用于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2)、206D1(适用于AutoCAD Mechanical 2012)

4.完成安装,重启CAD。
5.点击激活按钮之前
你有2个选择:
a)禁用您的网络或拔掉网线;b)点击激活后它会告诉您,您的序列号是错误的,这时点击上一步等一会再点击激活即可。
选择了a或b后看下一步。
6.在激活界面中选择我拥有一个Autodesk激活码
7.一旦到了激活屏幕:启动注册机如果你是32位的请启用32位的注册机如果是64位的请启动64位的注册机。
8.先粘贴激活界面的申请号至注册机中的Request中,
9.点击Generate算出激活码,在注册机里点Mem Patch键否则无法激活提示注册码不正确。
10.最后复制Activation中的激活码至“输入激活码”栏中,并点击下一步。
你有一个完全注册autodesk产品

网友:
沙发,大族激光用的就是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大族设计软件是八国联军

网友(点评):
大族太大了,南山总部,福永也有厂,我有几个同事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网友:
纯英文,不懂

网友:
清理注册表,是不是原来安装过,注册信息还有

楼主:
继续安装不上   求解!!!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什么热修复都弄过 就是解决不掉   悲剧的是 第一次安装成功的   第二次就成这样了

网友(点评):
按照上面的步骤 大事可成也!!!

网友:
终于搞定了  里面有一个 不勾选就能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