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解决一个有点傻的理论力学问题

楼主(2012-11-22):
如图所示,基座固定,减速机输入端转速与输出端转速方向相反,带刹车电机固定于输出部件上。若在电机固定不动的情况下,电机轴转速为n1;电机在如图所示方式安装,启动后,输出部件的转速为n2(电机跟随输出部件一同旋转)。
我的问题是:
1、此时,电机轴相对电机的转速是多少?还是n1吗?
2、减速机的输入转速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什么都没有看见!~

网友:
您的问题,俺有点不理解。上图是谐波减速器的示意。

常见设计:
1. 刚轮固定 柔轮输出
   谐波发生器对地转速A,顺时针
   柔轮对地转速B,逆时针,也就是楼主说转向相反的东东。
   谐波发生器与柔轮的相对速度是A+B
    电机装在刚轮上,n1=A,n2=B 毫无悬念 。

2. 柔轮固定 刚轮输出
       谐波发生器对地转速A+B,顺时针
       刚轮对地转速B,顺时针
       与1楼提问相悖,不讨论。

好了,楼主希望将电机装在转向相反的东东(柔轮)上。
由于电机无脑,不知道已经坐在一个会动的东西上,仍然忠实地以n1的转速相对于
自己的壳体旋转。也就是说n1=谐波发生器与柔轮的相对速度=输入转速+输出转速
则此,既然输出是n2(对地),则输入转速(对地)=n1-n2。
换句话说,输出速度n2会比电机装在刚轮上的形式要小点。

后记:
奇怪的是,电机为何要装在柔轮上?
电缆缠绕肿么办?
难道还得再来个旋转接头?
采用超导耐磨无火花的神秘材料?

请参考: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540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3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此处电机的转动范围只有-180°—180°。追问一句,那么此时电机轴的对地转速也应该是n1-n2l吧

网友(点评):
俺认为是的

楼主:
谢谢呵,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