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液压机,800T 125液压系统,工作时声音异常!求解!

楼主(2012-11-22):
声音大!回程!压制!都有!管道震动!求解!

网友:
请您把液压机各种阀以图片方式显示一下,更好地做出判断。

网友:
一般是导向柱与导套磨损了,动梁发生偏斜,即所谓‘抗劲’,

阻力大了,系统产生增压效应,增压到一个值,突破阻力,动一下,系统表现为突然卸载,‘吭哧’响一下,阻力再次增加,再增压,再卸载,就这么一个循环,

你去摸高压泵,表现是周期性震动,

网友: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
缺油了吧?是新设备吗?

网友:
LZ提供信息太少,不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