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力矩不是转动惯量,这么理解对吧

楼主(2012-11-22):
现在查信息方便,但真假的一大堆,就惯性力矩与转动惯量吧,有的就给解释为是一个东西,还说惯性力矩与力矩不存在包含关系。但是惯性力矩与转动惯量单位都不一样,怎么能一个东西。还有惯性张量,如果看数学解释,那跟转动惯量不一样,但有关系,据说不规则物体高速旋转时能用上。庆幸自己设计的玩意不属于这一范畴的。
可问题是三维软件把转动惯量都翻译成惯性力矩,这TMD不要命吗,要不是看单位来区分,简直没法算了,而且不止一个三维软件这么写,是不是翻译不懂技术。

网友A:
不一样,如果某一个杆的转动惯量设为J,那么这个杆的惯性力矩就等于杆的角加速度乘以J

网友:
力矩是力矩,惯量是惯量!两者根本就是两码事。

网友:
你的意思应该是惯性矩和转动惯量吧,他俩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截面的性质,一个是体的性质,跟质量有关。其实他俩的计算公式很类似的,某些情况下有直接的数值关系。所以就弄成一样的了,不能说错,只是不严谨。

网友(2013-04-25):
据我查询和总结得倒以下结论:惯性力矩,惯性矩,转动惯量是一个概念。虽然惯性力矩和惯性矩的名称以“矩”结尾但并非力矩。公式I=J*α中I表示力矩,并非惯性力矩。楼上所说是认为惯性力矩就是力矩。而从国外各种翻译来看惯性力矩和转动惯量也是相同概念,软件里的翻译并没有错!另外材料力学中也有惯性矩的概念,但与转动中的惯性矩是不同的!大家有其他看法,请各自发言!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如果某一个杆的转动惯量设为J,那么这个杆的惯性力矩就等于杆的角加速度乘以J

你这样得出的是力矩,不是惯性力矩。

网友(2014-11-26):
以上楼层回复都有问题。
1.质点的动量距M=r*mv 单位kg.m2/s   ;2.质点系对同一点o的动量距Lo=∑M(矢量和);3.质点系对某一轴,例如z轴,的动量距Lz=∑Mz;4.惯性距Iz和极惯性距Ip,单位m4(米的四次方);5转动惯量和惯性力矩,单位kg.m2。
其中Lz=j*w。
结论:转动惯量和惯性力矩,实质是一样的,可以等价替换。

网友:
果然还是有大神的~

网友(2014-12-26):
果然有大神指点

网友(2020-10-15):
我也找了很久,看单位

网友(2021-05-07):
一笑泯恩仇。正在琢磨这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听到前面的解释终于明白了。

网友(2023-09-01):
是翻译的问题,惯性力矩和转动惯量是一个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