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件计算--横向平面弯曲的公式,但是我理解不了,请教

楼主(2012-11-22):
这个公式是
杆件计算--横向平面弯曲
的公式,但是我理解不了,老师们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就是公式中的字母,图上找不到对应的啊

网友A:
材料力学从头看,一下午就知道啥意思啦

网友:
就是材料力学,里面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B:
材料力学上讲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力学从头看,一下午就知道啥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力学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
那个Y是由你定的,Y=0可以计算截面中心的应力;Y在最外边就计算那里的应力;

网友(点评):
其实我是材料力学都不太懂,现在下了个电子版在看,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