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节点方程怎么理解?

楼主(2012-11-22):
虽然对有限元深信不疑,但一些入门问题还真就不见得能答上来。拿一个简单问题来探究有限元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下面从一个实例谈起。
杆的长度为L,截面积为A,弹性模量为E,单位长度的重量为q。求杆的位移分布.
材料力学是这样解的:

楼主:
有限元法这样求解:
1)离散化
如图所示,将直杆划分成n个有限段,有限段之间通过一个铰接点连接。
称两段之间的连接点为结点,称每个有限段为单元。
i个单元的长度为Li,包含第ii+1个结点。
2)用单元结点位移表示单元内部位移
i个单元中的位移用所包含的结点位移来表示。

楼主:
看到红椭圆方程我就迷惑了。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点评):
这个在材料力学里就有讲,积分。

网友A:
红圈里就是平衡方程吧,上截面的内力-下截面的内力=单元的重力,重力的公式在图6中标示出来了

后面的公式还有什么呢,希望能学习下,原来还没看过这些东西,就指望大侠的这个例子来入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就是平衡方程吧,上截面的内力-下截面的内力=单元的重力,重力的公式在图6中标示出来了

后面的公式 ...

看来大侠很有研究啊。到位啊!十分感谢!
全文在这里。里面有错误,供参考。

网友(点评):
现在才大概懂了有限元是怎么用的,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B:
实际是理解一个‘虚拟’的问题,一个物体分成多块,块之间用一个想象的‘节点’加以联系,块群之所以可以连续,是由于节点没有断开,既然没有断开,就是平衡的,平衡是力的平衡,把各个力加到节点,就建立一个平衡方程,就是这个东西,而每个节点,其平衡方程式是不同的,用这个方式,就分析了那个小块的受力,

网友(点评):
实际上就是微积分的思想,变分法原理。

网友(点评):
软件实现的是一个数值求解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是理解一个‘虚拟’的问题,一个物体分成多块,块之间用一个想象的‘节点’加以联系,块群之所以可以连 ...

素材用节点位移表示单元内部的应力和应变。那么除了两头,中间节点的位移已经和相邻单元发生了关系,这算不算连续呢?
而红框方程的实质,其实是力的连续。难道说连续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位移的连续,一个是力的连续?
谢谢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素材用节点位移表示单元内部的应力和应变。那么除了两头,中间节点的位移已经和相邻单元发生了关系,这算 ...

大虾,你这么理解这个东西,

位移是一个函数,与‘切片’的多少有关系,

力是一个平衡,即对一个‘块’,展开平衡分析,

这种单向‘多片体’,你这么玩,买一个长的切片面包,用绳子拴起来,挂在餐桌前,把每片之间拉开距离,用绳结档住,每个绳结是一个‘节点’,你观察一下那个东西,早餐吃完了,就全理解了,哈哈,

我就是这么玩的,

分析‘块’,买一个烧鸡,剁开,用绳子拴成网状,互相连接,观察一下,一边观察,一边吃,吃完了,就读懂有限元了,比教授讲三个月还容易理解,

哈,你可以试验一下,哪里不成,再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你这么理解这个东西,

位移是一个函数,与‘切片’的多少有关系,

面试时,我经常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自己的招牌。工作中也一样。并用“这是一句老话”来加强威力。
您这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讲法就像是大餐,我还得消化消化。
只有一个感觉——有限元其实是用质点-质量-弹簧系统近似被分析对象,管他是什么杆梁,还是什么盘块什么的。单方向的,每个单元是一个质量弹簧,节点是弹簧的两端,质量嘛,只要在本弹簧上就可以。

谢谢您,叫我小安就可以。因为我姓安。

网友(点评):
我常给人家这么解释一个看来难以理解的东西,我弟弟要给一个国内CDMA系统公司放贷,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啥,我给他打了一个比方,一下就听懂了,就彻底理解了与G系统的本质区别,哈哈,技术,你就得娱乐才记得住

网友(点评):
我的舅舅差几岁就八十了,有时也很风趣,但总体说来严得不得了。他要是有您这样的娱乐精神,活一百岁没问题。他兄弟姐妹共10个,所有人及后代,没有不把他当老知识分子的。

网友(点评):
他老人家曾送我一本弹性力学,徐芝纶老师的。比二院图书馆任一本弹性力学讲的范围都广。

网友(点评):
以前的家伙,都有些娱乐精神,我认识一些早年大学毕业生,都会弹钢琴,到俺爹那一代,就没有这些了,苏联模式毁灭了许多东西,我看技术书,就是看实质内容,到底说什么呢?用笔记下来,不看实质,不容易记得住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瞅了几眼战争与和平。哈佛有帮人研究了一下,出了个蓝星系列什么的。说是俄国打败了拿破仑,俄国文化才站住了。老人家弄了个PRC,算是中华文化站住了吗?从彼得到库图佐夫和从五四到建国,有些类似。扯远了。

网友(点评):
毛子是把那个精神传承下来了,而我们,恰恰是把精神这个线彻底打断了,才导致今天的局面,毛子是心里对许多东西畏惧,不断发展,而我们是畏惧但无所谓,走到哪里算哪里,这就麻烦,

网友(点评):
"礼失求诸野”,会发芽的。

网友:
真是伤心啊,学的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