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2-11-22):
没人教,自学了半月还是头晕,别的论坛也逛过,找不到答案,特来此请教
例:一Φ160无缝钢管,长1500,壁厚10,两端用Φ140,厚25的圆盘堵住,两圆盘中心各焊一Φ50,长300的圆钢。现在要求用电机通过齿轮带动它加速到2000转/分钟,保持一定时间,再减速至0,齿轮减速比为5,(以上单位MM,缺少条件可自行补充,主要为学习方法)。
    现在要怎么选型电机啊,在此遇见了几个问题,
    1,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自己定还是有某种规范能参考
    2,计算刚体转动惯量时,要分部件计算在汇总惯量还是直接当成整体,齿轮是否也要计算惯量
    3,电机本身惯量要和刚体匹配,在转矩速度等合适情况下,需要为匹配合适的惯量而选则更大的电机吗
    4,伺服电机的选型在计算上和普通电机的区别,或者说应更注意点什么
  就是希望能学习到方法,谢谢!

网友A:
管子这么沉,要到2000R/MIN吗,干什么用,太快了吧!

网友(点评):
给点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B: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21372

以前回的帖子,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吧。一般来说做主传动进行切削的话,一般是根据切削来进行计算所需要的功率的,扭矩最终还是要转换到功率上去的,所以做主电机的话 一般就是计算功率就OK了。
至于主电机是伺服的还是其它形式的,只要切削时的扭矩足够就可以了,具体可以参考电机的转速-扭矩图。
转动惯量匹配,这个主电机好像没有很高的要求吧,一般来说做精密传动(如车床的进给轴)时才进行匹配,一般扭矩够了惯量匹配都是足够的。
加速时间的话,可以再变频器里控制的。

网友:
第一,加减速时间可以自己定
第二,棍子的惯量要单独算,因为经过减速了。也就是速比多少,就除以多少然后再加减速器本身的惯量
第三、一般电机惯量适当比计算惯量略高;
第四、伺服电机一般有侧重点,即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看你的需求而定。伺服电机一般电机惯量越高,额定转速越低。

俺没读过书,纯属自学,说错了欢迎拍砖!

楼主:
感谢两位,虽然不全,但对我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这么沉,要到2000R/MIN吗,干什么用,太快了吧!

这只是个数据,我想学习计算方法,给出的都是随便写的,实际上的话最快也就跑700转左右,我不需要正确答案,我十分想知道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21372

以前回的帖子,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

答案全部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21372

以前回的帖子,看能不能参考一下 ...

看过了,有用,另外伺服电机惯量匹配能有多大范围,要求控制精度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有用,另外伺服电机惯量匹配能有多大范围,要求控制精度比较高

惯量匹配,不是很懂,抱歉。

关于精度,我们一般是在旁边加一个位移传感器,相差一般0.1m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