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里面的结构怎样?传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11-22):
请教这个里面的结构怎样?传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楼主指的哪个位置。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两个轴承,跟皮带传动的张紧轮是一样的。

网友:
估计里面装有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

网友: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
照片是德国STIEBER的产品,结构类似

网友:
据我猜测:应该是带链条的偏心轮带动另一处做间歇式直线运动。
图一的轴承应该是个单向轴承。

鉴定完毕,欢迎拍砖!

网友:
利用链条和推杆转动变直线往返运动~

网友A:
可调曲柄摇杆单向间歇送料机构。

网友:
应该看看输出什么运动方式

楼主:
请教第一张图片红色箭头所指的螺丝是做什么用的?只要螺丝松了,传送带就不走 ,现在螺丝断在里面了

网友(点评):
螺丝是起紧固作用,螺丝松了后往复摇动的力矩就传递不到轴。螺丝断了用电钻打小孔在螺丝上,用退丝器打入后旋出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曲柄摇杆单向间歇送料机构。

确实是送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曲柄摇杆单向间歇送料机构。

请教传送的速度是否能调快或者调慢  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链条的驱动转速加快或减慢就可以改变速度;送距长短只要将偏心量改变就成。

楼主:
第一张图片里面是否有齿轮?连杆动一下齿轮走一下?

网友:
通过图片我是这样认为的:图片中的螺丝栓就是一个销轴的作用,在一些设计中用螺丝替代销轴可节省成本和快速维修,螺丝断了就不能传递动力了。凸轮采用可调螺杆设计,通过螺杆调节改变凸轮幅度从而调节行程和快慢。请各位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