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316不锈钢镗内孔,请教

楼主(2012-11-22):
车床加工,316不锈钢镗内孔。12MM低孔镗到12.5。深度为200MM。问:有何种镗杆镗刀能达到要求?只要不震刀就行。说明:除了镗加工别的办法不参考。

网友:
我貌似听到了那尖锐的切削声了

网友:
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做过304不锈钢12.8的内孔,209长,0.035的公差,用磨刀车的.....两头对接

网友(点评):
问题是工件不能两头车呀。

网友:
等待大侠赐招

网友:
目前中国市场上好像没有能够加工14倍径以上的减震镗杆吧?你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吗?

网友(点评):
没办呀,工件要求这样做。实在是逼死人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非要限制只考虑镗刀,就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用铰刀能把孔做出来,精度不好说;但是用镗刀是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A:
可以自制一把浮动镗刀,通过双刃均衡受力,减少振动。

网友(点评):
12.5的孔,搞双刃不好做吧?浮动的肯定不行,跟着孔走就相当于铰了

网友B:
确实有点长,我这的德国DIETERLE的刀具做多只有125

网友(点评):
那德国货订做的话可以达到要求吗?

网友(点评):
这个我要问问 但是价格估计不是一般的高 有兴趣可以加我QQ1957211284

网友(点评):
你是力正的吧?要是行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会跑到我身上了

网友(点评):
这你都知道,你不是已经问过我们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加我,我帮你问问技术那边

网友(点评):
我早就在你的QQ里了,只是你不知到我是谁。有问题大家都喜欢在这里讨论。技术问题私下都是很少聊的。

网友(点评):
悲剧 还是不知道你是谁 哭

网友:
本来是钻铰的工艺,你非要上镗,自己作践自己。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枪钻.......

网友(点评):
枪钻?您看清楚再回复好吗?

网友(点评):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且我已经车过这样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一把浮动镗刀,通过双刃均衡受力,减少振动。

请问 孤酒 那里有这种浮动镗刀的具体尺寸,特别是那种机架式的; 设计的参考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点长,我这的德国DIETERLE的刀具做多只有12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制一把浮动镗刀,通过双刃均衡受力,减少振动。

我想做成可调式的双刃固定镗刀来试试。要是行了,回头再感谢你。

网友:
用浮动搪刀把,就是不知道你要求孔公差

网友D:
建议使用带导向条支撑的可调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使用带导向条支撑的可调镗刀

导向条?什么样的,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有没有结果呀,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结果呀,说出来大家分享分享

暂时还没有。还在试验中、、、、、、、、、稍后、、、、、、、、、、

网友:
谢了,希望你能成功,也希望成功后能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