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价格计算,求助

楼主(2012-11-23):
谁能帮我算下这个线切割的工时啊,要割那个外圆上的槽?

网友:
用软件求出总线程,然后根据材料厚度,计算出切割速度。然后求出工时!

网友:
这个答案还是需要去问做加工的单位。
加工设备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基本的线切割都是按面积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