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机飞行员救生用直升机

楼主(2012-11-23):
一种战斗机飞行员救生用的个人直升机 ,可能做过实验-----,请大家看看----它可有应用的前途?

网友:
我觉得不适用。
战机逃生都是弹射模式。启动后。人会短暂昏迷。降落伞是自动打开的。

网友A:
这个也是一次性的吗?弹射时冲击会强的...还有,直升机操纵杆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一次性的吗?弹射时冲击会强的...还有,直升机操纵杆在哪儿?

谢谢! 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设计,当年美国空军在越南被击落很多战机,为让驾驶员在被座机击中后能在公海上,以便救援;做了很多种飞落方案、飞落工具飞落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设计,当年美国空军在越南被击落很多战机,为让驾驶员在被座机击中后能飞落在 ...

弹射不都是一次性的吗?记得以前看地勤工作介绍时说绝对不可以误按下那个弹射按钮...貌似提及一次性;如果加上直升机,那飞机是不是要重新设计?一般战斗机的座舱就那么小,加上这套东西...

网友:
应该没有必要,也难以实现!

网友:
看了简图我想问问:
   1.动力是什么?电机还是内燃机?
   2.既然是直升机,那它最大的负载力能承受多少?
   3.假如战机发生故障飞行员总会先想办法挽救,或许要降落到低空后觉得依然无法解救后才会弹射出去吧,那你的直升机在弹出后几秒钟能正常工作?更何况你的飞机是折叠式的,假如螺旋浆无法展开,或者动力失效怎么办?
   4.战机的空间是否能容纳这种逃生设备?
   5.战机弹射时好像是将坐垫底下的火药点燃后弹射出去的,那时飞行员承受高负荷,可能会导致晕厥,假如晕厥后如何操作直升机呢?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不过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想法,如果是我的话,仅仅是为了让飞行员移动到安全位置,我会用动力伞的方式达到,步骤如下:
      1.飞机故障,飞行员弹射,弹射到一定高度自动打开降落伞
      2.在座椅底下安装有电池组,在座椅后部安装有一个电机及螺旋浆,当降落伞打开后,电机开始工作旋转。
      3.在座椅上安装GPS,假如飞行员昏迷,无法操作动力伞,可由GPS引导或远程操控,朝安全区域飞行降落。
动力伞的优点:
     1.可利用已有的降落伞无法额外增他物而增加空间
     2.动力装置可折叠放入座椅,而且仅为一个支架,一个电机,一个螺旋浆,一个方向舵,体积小,不占用空间,不占太大起飞总量
     3.使用高效能燃料电池能时飞行距离更远,且安全,如果使用内燃机,还需考虑燃油安全及启动时间,和内燃机故障率。
呵呵,以上仅为个人YY,请各位大侠口下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射不都是一次性的吗?记得以前看地勤工作介绍时说绝对不可以误按下那个弹射按钮...貌似提及一次性;如果 ...

这是美国的技术,图下有i原文,免费下载,一看就知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射不都是一次性的吗?记得以前看地勤工作介绍时说绝对不可以误按下那个弹射按钮...貌似提及一次性;如果 ...

它折叠后很小,您可以从图和文件中见到,

网友B:
这是一种折叠式的小型旋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种折叠式的小型旋翼机。

谢谢!它是带动力的,图上34指的就是一台动力,设计人说是直升机。

网友(点评):
图上34指的就是一台喷气动力发动机为旋翼机提供推力。

网友:
不太靠谱。
做成热气球还是有一点点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一次性的吗?弹射时冲击会强的...还有,直升机操纵杆在哪儿?

直升机操纵杆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