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做气动安全阀的?

楼主(2012-11-23):
哪位大侠知道哪里有做气路安全阀的,就是装在气瓶上对气瓶起保护作用,以防止压力过高。

网友A:
大路货,上网查。

网友B:
这种网上一搜,大把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路货,上网查。

网上的太杂,能否告知哪里做得比较专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网上一搜,大把都是

能否告知哪里做的比较专业,谢谢

网友C:
是刚进入这行还是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刚进入这行还是外行?

呵呵,刚接触这块,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