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两种不同型号电机区别

楼主(2012-11-23):
Y100L1-4和Y100L2-4.一个额定功率2.2KW,一个3KW。
其中L1和L2表示什么?

网友:
L—机座长度代号(S—短;M—中;L—长)
1—铁心长度代号(第一种铁心长度)2—铁心长度代号(第二种铁心长度)
关于电机方面的资料,到销售电机的店要一份电机资料,就全有了。你买不买电机他们都给,和大街发广告一样。你要是说搞设计用的,他们还可能给你更多的资料,搞设计的也的确很需要有一份电机资料。

网友(点评):
嘻嘻,歇息诶~~

网友:
Y系列电动机是一般用途的全封闭自扇冷式鼠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安装尺寸和功率等级符合IEC标准,外壳防护等级为IP44,冷却方法为IC411,连续工作制(S1)。适用于驱动无特殊要求的机械设备,如机床、泵、风机、压缩机、搅拌机、运输机械、农业机械、食品机械等。    Y系列电动机效率高、节能、堵转转矩高、噪音低、振动小、运行安全可靠。Y80~315电动机符合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JB/T9616-1999。Y355电动机符合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JB5274-91。Y80~315电动机采用B级绝缘。Y355电动机采用F级绝缘。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50Hz。功率3kW及以下为Y接法;其它功率均为△接法。电动机运行地点的海拔不超过1000m;环境空气温度随季节变化,但不超过40℃;最低环境空气温度为-15℃;最湿月月平均最高相对湿度为90%;同时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高于25℃。   电动机有一个轴伸,按用户需要,可制成双轴伸,第二轴伸亦能传递额定功率,但只能用联轴器传动。   按用户需要,还可供应其他功率、电压、频率、湿热带型(TH)、防护等级等电动机
     L—机座长度代号(S—短;M—中;L—长)
1—铁心长度代号(第一种铁心长度)2—铁心长度代号(第二种铁心长度)

网友(点评):
铁心的长度不一样会不会造成安装尺寸,或者体积不一样?我在CAXA中调电机图纸的时候没有100L1和100L2之分。只有100L.是不是说明L1和L2外形一样?

网友A:
铁芯的长度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上面我讲错了,是铁芯不一样,不是长度不一样,铁芯除了长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导磁率。导磁率大的铁芯,能量的转换率越高。

网友(点评):
我有一本电机参数的电子书《电机常用数据、技术参数与性能测试及标准全书》,要的留个邮箱

网友(点评):
呵呵,她这里好象只研究机械上的事,可能不谈及能量上的!!

网友:
铁心的长度不一样会不会造成安装尺寸不一样。只要机座号(也就是你这里说的Y100L)相同,不管是铁心长度是1还是2,安装尺寸是一样的,也包括轴头尺寸,中心高,轴伸位置,都一样。
不过也有机座号相同,电机的极数不一样2-4-6-8-10,轴头尺寸,也有不同,所以方便的话。可先向电机厂家要个样本,就一目了然了!!!
如Y225M-2极与Y225M-4极、6极、8极轴头尺寸就不一样,安装尺寸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的长度不一样

呵呵,她这里好象只研究机械上的事,可能不谈及能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