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2个横杆与合页进行装配,请教

楼主(2012-11-23):
求指教:见图片,如何使2个横杆与合页进行装配,我只能装配合页和一根横杆,另外一根由于合页的转动问题,无法进行装配。
另外,装配好后是否可以使得横杆和相对应的合页面成为一体,这样在使用旋转命令时可以以合页的轴为中心进行旋转。
谢谢!!!

网友:
主杆1固定了,所以没办法咯。你先把它设为浮动,然后像另一个一样配合。问题不大。

楼主:
我现在就是配合在主杆1上,是配合不上另外一个零件。
主要在于选择配合时无法使用重合命令,原因在于合页的角度不是正确的。
刚刚试过你说的,还是无法完成。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配合在主杆1上,是配合不上另外一个零件。
主要在于选择配合时无法使用重合命令,原因在于合页的 ...

在合页的装配体里把两个合页片的装配角度修改到你需要的角度。

网友A:
解决了吗?右击合页装配体,在属性里把“求解于”改为“柔性”。再试试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右击合页装配体,在属性里把“求解于”改为“柔性”。再试试配合。

把合叶作为一个子装配体,然后总装里属性设为柔性(也叫灵活),按实际情况安装好了。
或者在一个装配体里,把转动副装配好了,然后两块门板相对各自合叶固定住,没什么特别的啊

楼主:
第一步装配好了,谢谢。

第二步如何完成啊:
装配好后是否可以使得横杆和相对应的合页面成为一体,这样在使用旋转命令时可以以合页的轴为中心进行旋转。
谢谢!!!

楼主:
第二个自己问题解决一半吧
将合页和主杆设定为固定,这样合页和主杆就不会移动了,
然后在配合中加入合页与主杆脚的配合条件,选择旋转/移动命令时加入碰撞检测即可。
但总感觉不是很完美的解决方式,所以只说解决一半,求高人指点其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