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稳的升降平移机构

楼主(2012-11-23):
类似于医院里的CT床,各位大侠,给个参考意见。。。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呢? 齿条/丝杆....

要求:1、可以升降+-200mm,纵向平移1000mm,负载300Kg;
          2、在升降平移过程中可实现无级任意调整(电动);
          3、噪音小;

网友:
建议升降用滚珠丝杠平移用同步带直线导轨光栅控制。

网友:
升降用电机带动螺杆来实现。纵向平移用丝杠加滑块导轨,也是电机驱动!

楼主:
各位有好建议的可不可以提供示意图,谢谢了哈。

网友:
各位有好建议的可不可以提供示意图,

网友:
伺服十字滑台,对精度有要求可以加装光栅尺。

网友:
坐等示意图!!!

网友:
升降机构有很多,剪式的比较常用

网友:
只有200m升降行程,可以考虑用凸轮!

网友:
升降加平移,这不是大部分机械手的工作模式么,楼主可以 参考参考机械手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