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预紧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3):
直线轴承与导向轴间隙较大,是否可以通过预紧来减少间隙提高精度,具体公差该怎么配合?

网友:
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出现配合间隙较大的问题。既然有样品验证,这种情况最好是改设计,预紧会让轴承变形吧

网友:
有一种带开口可调节的直线轴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注意其开口与轴承座装配时成90°预紧效果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