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屏幕不显示,请教

楼主(2012-11-23):
   正干着活的 就不显示了  也不能 回零   X  项  Z项  都不动   知道情况的 说下 谢谢 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我遇到过干活着车床停了,一看车床系统乱码了,系统数据全乱了,只能重新恢复系统

网友:
X周Z轴电池没有了,我遇到过,电池装好后参数上还要改一下,具体参数看下书就可以了

网友:
在加工中如果是显示屏直接没有显示的话,估计跟开关电源输出保护有关,对于数控车床一般的原因是:X/Z轴限位、回零的24v线破皮接地,造成开关电源保护,切断输出。如果是主板或电池问题的话,显示屏还是有显示的。如:蓝屏、白屏、乱码等等。。

网友:
检查24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