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碟簧缸的设计问题。带附图。

楼主(2012-11-23):
大家好,我有一个碟簧缸,这是测绘的别的厂家生产的,但让我自己设计的话,不知道从何入手,还有没有其他的设计方案。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楼主贴图,大家直接看到,才好发表意见

网友A:
帮楼主贴出图片。

网友:
这是一种单作用液压缸,工作时靠弹簧的力夹持,需要松开时,靠液压力克服弹簧力,一般行程非常小,其次活塞杆比较粗(这样作是为了打开的速度),设计时要注意弹簧的导向,以免划伤缸筒。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对。
首先要搞清这个油缸做什么用。
这个油缸是单作用式油缸,活塞两边只有一边有油口。从图上可以见到,活塞因碟簧作用处于伸出极限。如果有压力油进入油缸,在压力油推力小于碟簧弹力时,活塞不会移位。压力油油压一定要大到一定数值,活塞会开始缩回;再继续增大到超过某个数值,活塞才会缩回到底。所标示的16MPa,一般而言,应当是油缸的最大许用油压。即这个油缸在进油口油压达到16MPa时,活塞一定会缩回到底。至于在油压达到多大数值活塞开始回缩,则需要根据碟簧的刚度决定。
这里就牵涉到碟簧的设计和制造了。有关知识,在一般的机械手册里都有。
图纸标示这个油缸是夹紧油缸,而从图纸上看,缸体固定。活塞只有在伸出时会对某个东西起到夹紧作用,缩进时是放开。为什么要用碟簧缸而不用其它形式的油缸,这一定是因为这个夹紧,必须是长期有效,不可以因为停电或液压故障失效。不然用个简单的双作用油缸就可以,不必用碟簧缸。
如果自己做设计,思路按上面的分析,找出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开始了。
一般情况下,先要确定夹紧力,然后选择合适的弹簧,根据弹簧尺寸再设计油缸。

网友:
对于这个油缸的碟簧,从图纸上可以知道其外径小于145,内径大于70,碟簧簧片厚度约8。
电脑上装有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打开找到:

网友A:
在第二张表格找到尺寸符合要求的碟簧,从表格底下向上第6个,有:
外径D=140
内径d=72
簧片厚t=8
自由高度Ho=11.2
碟簧压平计算值ho=3.2
f=0.75*ho=2.4
在碟簧压缩高度为 f 时的负荷 F=85300N

网友:
从楼主所给图纸,可以看到用了21片这样的碟簧。
21片叠起,在没有负载时的自由高度应该是11.2*21=235.2
而在图示状态,碟簧高度从图纸上量得,为211.4
如果压力油进入,活塞压到底,碟簧高度是211.4-40=171.4
另外还有两个尺寸:
在0.75ho时,碟簧高度184.8
碟簧压平时,碟簧高度168.0
由上面5个尺寸,可以得到碟簧的工作三角图:

网友:
再回到楼主的图纸,给出的活塞直径为145,活塞杆直径为100。
这样。在压力油进入油缸时,受力面积是(0.145*0.145-0.1*0.1)*3.14/4=0.00865(平方米),
在油液压力为16MPa时,负荷为0.00865*16*1000000=138470(N)
大于把活塞压到底所需要的负荷107980N。
因此,楼主图纸上的油缸的设计计算无误。

网友(点评):
我只知道是这么计算的,但还真没去做过这么详细的计算!我的理论知识好像都还给我的老师了!

网友A:
不过在制图上,把碟簧按标准尺寸画出,应该是不困难的事情,目前的画法马虎了一点。
活塞按图纸,碟簧导向、活塞和活塞杆应为整体,单独把活塞部分以剖视表达,画法是错的。
另外,对活塞杆的密封,同时用了斯特封和Yx型密封,并且斯特封在内,Yx型密封在外,有点不可思议。Yx密封是PU材质,使用时与活动部件结合处应该有润滑,而按图纸安排没有润滑条件。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在活塞杆压倒底的时候,活塞杆端头越过了Yx密封底。

网友(点评):
碟簧的叠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正反成对,一种是同向串列。正反成对,当然也可以先串后对,两种叠合方式的可承载负荷和弹簧压缩行程是不同的。楼主的用法是单片正反成对。这是碟簧使用的常识,但也值得一提。

楼主:
应该是行程为30.

网友(点评):
按图纸制作出来行程是40,如果改变,必须改动缸后盖。

楼主:
恁对密封的安排应该怎么 样呢?我们在设计油缸时支撑环最靠内,其次是斯特封,然后是YX圈,最后是防尘圈。不是斯特封封油效果不如YX圈吗?压力油先经过支撑环,然后再经过斯特封,达到YX圈的油压稍微降低了些,防止了YX圈受高压冲击而遭到损坏。YX圈适用于低压,斯特封适用于高压。恁看我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点评):
按斯特封的介绍,如果用两个串联,可以保证零泄漏。不过斯特封的使用需要特别小心,唇口容易损坏并不可修复。

网友(点评):
Yx型是种老式密封,40年以前的的东西,开始用CPU浇注成型,质量还可以。现在能买到的都是TPU注塑,韧性差、极易老化,不赞成再选用。

网友(点评):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国外品牌和规格的密封件,虽然各公司具体牌号不一样,但产品系列的规格尺寸很多相同。活塞杆密封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UHS密封,材质是改性TPU,密封原理同Yx型,但唇口粗厚。你不妨找资料看看。

网友(点评):
上面2种密封的使用,标定的都是31.5MPa。

楼主:
恁写的太详细了。我好像明白了许多,有了明确的思路了。谢谢恁的指导。学到了很多知识

楼主:
还用不用校核碟簧的疲劳强度呢???

网友(点评):
不是频繁使用的东西,应该不用了。

网友(点评):
一般碟簧最大形变不宜大于0.75ho,这也就是为什么规格表上列出0.75ho时许可负载的原因。像现在这样几乎把碟簧压平的用法,会导致材料蠕变的。

网友B:
专业我要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对密封的安排应该怎么 样呢?我们在设计油缸时支撑环最靠内,其次是斯特封,然后是YX圈,最后是防尘圈。不 ...

按您的意思,斯特封和USH两个位置换一换吗?还是说低中压用U圈?高压用斯特封?

网友(点评):
只用一个UHS密封或一个斯特封就可以,不需要两个。

网友(点评):
一般在缸盖前端装个防尘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我要好好学习

一起学习。咱们学习的还不够透彻。

网友:
专业精湛啊

网友:
要多向‘害怕伏枥’老前辈多多学习!

网友:
老爷子真是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贴出图片。

图中好像没标圆圈6和7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用不用校核碟簧的疲劳强度呢?
以您的意思,做好的设计方案是什么呢?能否方便说一下吗?让我们这些晚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
受益菲浅啊,历害历害。

网友(2013-01-22):
没法看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在制图上,把碟簧按标准尺寸画出,应该是不困难的事情,目前的画法马虎了一点。
活塞按图纸,碟簧导向 ...

谢谢前辈的详细解答。

网友(2013-07-06):
引用 网友A:
不过在制图上,把碟簧按标准尺寸画出,应该是不困难的事情,目前的画法马虎了一点。
活塞按图纸,碟簧导向 ...

学习一下。

网友(2013-08-28):
哪位朋友有TRT伺服油缸的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第二张表格找到尺寸符合要求的碟簧,从表格底下向上第6个,有:
外径D=140
内径d=72

老先生有没有TRT伺服动作器的资料啊?

网友(2013-11-26):
请问老先生有没有见过,不加油口的这种夹紧缸?就是一个靠螺纹手动调节的夹紧装置,平常的情况下就是固定的夹紧力,通过后面的螺栓来调节夹紧力的大小。这种装置是否具有可行性?

网友(2015-05-29):
老师傅真牛,那我请教下,碟簧的性能不稳定会造成油缸开启压力不稳定,如何解决?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A:
不过在制图上,把碟簧按标准尺寸画出,应该是不困难的事情,目前的画法马虎了一点。
活塞按图纸,碟簧导向 ...

碟簧压缩后,内径和外径会有多大的变化,导向杆或导套有什么要求?

网友:
费我积分了

网友:
还我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对。
首先要搞清这个油缸做什么用。
这个油缸是单作用式油缸,活塞两边只有一边有油口。从图上 ...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弹簧的刚性一般都是线性的吧,怎么个不稳定?

网友(2024-06-18):
大佬讲解的真详细 带徒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