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样安装大理石平台有问题吗?

楼主(2012-11-23):
如上图
焊接的方通架上要装一个大理石台面,通过螺栓锁紧
按之前了解,机架安装面需保证平面度,否则锁紧螺栓时,大理石可能会烂掉。
(方式1)一般做法是在机架上平面焊几块铁板,再上龙门铣飞一遍。。。(这种方式不要胶垫)

可前不久发现一台机器不是这样。
(方式2)他们没有焊上面那铁板,而是直接垫了几块胶垫,就锁紧了。(这种方式不要铁板

我把我了解的方法告诉了那机器的老板,并询问他这样的安装方式是否合理。
那老板很开心的说,这样就不用龙门铣了,省钱,且能有效调整方通架焊接时造成的不平整。

--------------------------------------------------

他那大理石面上装有XYZ轴,可理解成精雕机。各轴需很快速移动,但移动量较小。他装大理石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机器精度及减少震动。

本机器为室内小型生产设备,非矿山等恶劣环境使用。

XY移动精度约5个丝。

请问各社友,这种安装方式合理吗?能否有效提高机器精度及减少震动?能否不防碍大理石寿命?

谢谢!

------------------------------------------------------------------------
社友提出胶垫老化的问题,我就觉得此处胶垫不易更换,认为就不需考虑“方式2”了。
但后面又想到,许多机器都在脚杯处装有橡胶垫。
(脚杯处胶很硬,此机器胶很软)

请问装在脚杯处同装于石头下面的胶垫对机器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胶片老化时间为多久?有5年吗?如有5年,或许也不用管它了。
不过,脚杯处老化,调一下螺丝就好。此机器老化,就不好整了。

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
个人看法是,焊不焊那个铁板,都要有胶垫
既然如此,那也可以不焊铁板
因为胶垫对于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变形量,如果不平整,四个脚的压力肯定不一样
胶垫的变形可以弥补吧

网友(点评):
一同关注是否“都要有胶垫”吧,且等社友回复。

网友(点评):
“四个脚的压力不一样” 这样对机器会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

网友:
一般长时间使用设备,或者高温/高精度的设备最好不要这样设计,因为橡胶长时间会劣化,高温也会导致劣化,然后由于是弹性体,重心偏移会导致精度变化!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点评):
是的,从橡胶会老化这一点上,就能否决这种方式了。必竟这个胶不好更换。

网友(点评):
”重心偏移会导致精度变化“能具体描术一下吗?

网友(点评):
精密机械都要求水平,当你的精雕头移到左侧时由于左侧的重量大于右侧可能会引起弹性体形变可能很小0.0几,但是精密机械就不允许这样的变形了。

网友:
大理石与胶垫之间不需要锁螺丝

网友(点评):
不太理解,是指夹在石头与机架之间吗?原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用平板的作用是给大理石一个平面基准。
他这个结构完全依靠大理石本身的平面加工精度作为基准了,胶垫是给出了大理石与钢架之间的变形量。
只能说各有利弊,你的那个结构对胶垫的要求比较小,主要作用是缓冲
他这个结构对胶垫的作用除了缓冲之外还有尺寸调整的作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螺钉不能锁紧,长时间使用,在橡胶失效后会造成结构稳定性的隐患。

网友(点评):
回答的很专业啊。请问你认为哪种方式更好些?

网友:
胶垫锁在铁块上,大理石放在胶垫上.

网友(点评):
这可不只是放一个大理石,石头上还有好些零件的,是台机器,要动作的。不固定,砸脚了。

网友:
主要和你设计使用环境以及设计使用寿命/精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那么该用哪种方式呢?

网友:
这么重的大理石不会掉下来的.况且胶垫是较软的,表面也不是很光滑是吧

网友(点评):
上面装高速的XYZ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大理石表面用干什么的,不能放重物,可能受力不均匀

网友:
是装直线电机吧

网友:
既然是装高速的XYZ轴,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惯性,看你图上的支架刚性不足,会产生晃动吧,而这种危害要远大于你所当前的问题。

网友(点评):
支架只是个示意图,不过,谢谢提醒,以后注意一点。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大理石

网友(点评):
高精度、低成本。

网友:
个人感觉,有胶垫的情况,制作支架容易,水平通过螺钉的松紧调节,但调节出的只是静态的水平,当平台上物体发生移动时,平台水平度会发生变化,大小就和质心移动的大小、胶垫的弹性系数有关。
如果要求高应该用第一种方法,要求送可试试第二种

网友(点评):
请问是实际的经验积累吗?看见有“个人感觉”字样,所以这么问下。

网友:
同行啊,加我QQ

网友(点评):
是某楼的?还是我?

网友:
大理石平台是用什么方式加工出来的呢?怎么保证高精度的?

网友(点评):
没见过,不过看这里的贴子,好像说最精密的是手工磨的。觉得怪神奇。

网友B:
大理石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的设计和制造,在山东那边很多做大理石加工的厂家,通过磨削加工可以把大理石形状尺寸精度做的很高。
大理石的特点是相对于金属床身热变形小,而且没有铸造或者焊接应力,很多精密测量仪器也用大理石床身。
大理石的气透性很小,所以可以搭配气浮导轨使用。
楼主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大理石直接落地,用4个抗震地脚支撑。如果要节省成本,大理石可以做薄,那就焊接一个架子,架子上面可以是平板,也可以只在四个角焊接平板,然后大理石放在其上,中间用可调的抗震地脚支撑。

网友:
不知道直接购买哪种光学平台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这里是做机器台面的,不是检测平台。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还是要将四个平面加工下好。胶垫虽可起调节作用,但如果放的重物集中到一个角时平板就会失去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理石被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的设计和制造,在山东那边很多做大理石加工的厂家,通过磨削加工可以把大理石形 ...

直接落地,用4个抗震地脚支撑

大理石放在地上?

大理石可以做薄,那就焊接一个架子,架子上面可以是平板,也可以只在四个角焊接平板,然后大理石放在其上,中间用可调的抗震地脚支撑

铁架子通过地脚支撑大理石?
这里需在大理石上装机器的,不固定只怕不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落地,用4个抗震地脚支撑

大理石放在地上?

大理石落地的意思就是整体大理石床身
工作台面需要多高,就把大理石做多高。这样最省事,但是成本相对高一些。

大理石多沉呢,底面四角埋入螺纹孔,然后安装地脚,直接落在焊接架上,你也可以在焊接架上加上侧向限位,就好象把大理石板嵌入焊接架上,当然要露出调节地脚的空间,这样不用要求焊接架有很高的精度,可以想象就是地面的延伸。这么说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理石落地的意思就是整体大理石床身
工作台面需要多高,就把大理石做多高。这样最省事,但是成本相对高 ...

落地式的暂不考虑的,不好搬运。

你那第二种方式,是这样的吧

好像见过品管用的检测台是那样的。
但我们这是做机器用的,石头上还得装XYZ轴
大概这样

如果装地脚放在架子上,给人的感觉不太正式。所以还是想通过什么方式紧固在架子上。架子底下再装地脚。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大理石是刚性材料,变形很小,如果你在钢架下面调节的话,会把钢架的变形转移到两者的连接部位,容易造成失效情况。
必须在结合部位进行调节。

网友(点评):
在钢架下面只调整机的水平,而不调石头与钢架的连接,这样成吗?

网友(点评):
没问题,但是大理石板与钢架之间必须柔性连接,胶垫。。。不可控

网友(点评):
钢架经过龙门铣,尽量保证平面度后,应可以直接装石头吧?

网友(点评):
不能,不是因为加工的精度问题,而是时间长了,大理石和钢结构的变形量是不同的,热变形和应力变形都不一样

网友:
可以在铁架外包上机床外罩,掩饰住连接部位。

网友(点评):
你这种做法是趋势。另,觉得以后方通架也会慢慢少,会用折弯的钣金来代替了。(仅限这类小设备)

网友(点评):
只要强度计算准确,再留有0.8的余量,怎么省钱怎么做

网友(点评):
平时在用心观察外国的设备,要不然,自己太胆小了,不敢弄新的东西。

网友:
当在大理石平台上放置的物品位置变化时,橡胶垫会发生形变,导致你的平面水平度变化,而且橡胶如果在温度变化比较大或者较高温的环境下工作都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点评):
温度的影响可以忽略,是在室内用的机器,就是不知道胶片多久会老化。水平度变化,对此处的机器不利。

网友:
其实,大理石的变形量很小很小,所以在上面安装其他坐标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管下面的钢结构架子怎么变化,大理石台面是不会变形的。
唯一可能的恶果就是你怎么也无法调节好大理石台面的水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