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2-11-23):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难题了,希望得到大侠们的帮助
小弟是第一次做流水线,手头的资料有限,希望能够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下图为一流水线,基本参数如下:
1.总长:16M,宽度:0.5M
2.运行速度:10MM/S
3.皮带重量:1.5KG/M^2
3.机架材料:6060轻载铝型材
4.隋轮两端轴承:带座外球面轴承
5.轻载
小弟有以下几点疑问
1.动力如何分配?是否需要多个动力?如果需要多个动力,该如何分配?
2.流水线这么长,平皮带会不会很容易变形?如何能够很好的处理皮带的变形?

我现在打算用一个电机带动,松下伺服电机MDME152G1(需要频繁启动),安装在流水线的中央
功率:1.5KW,
扭矩:7NM
转子转动惯量:8.0KG.MM^2

网友:
一般电机装在端部,因为这样有利增大皮带包角;具体电机功率需要计算,可以查一下手册,可以得到一个推荐数值的,个人感觉1.5KW应该是小了一些;中间皮带可能会塌下去,需要多个滚轴,其间隔与你需要转载的零件的大小和重量有关;16米长度是不算长的流水线了;如果是定速,不必使用伺服电机,采用调速器-电机-减速机的形式为好;频繁启停可以考虑使用离合器,尽量不要让电机频繁启动!
粗略的看了你的问题,有这样一些想法。

网友(点评):
很好的建议

网友:
一般电机装在端部,因为这样有利增大皮带包角;具体电机功率需要计算,可以查一下手册,可以得到一个推荐数值的,个人感觉1.5KW应该是小了一些;中间皮带可能会塌下去,需要多个滚轴,其间隔与你需要转载的零件的大小和重量有关;16米长度是不算长的流水线了!
粗略的看了你的问题,有这样一些想法。

网友:
我们厂也有类似的线条,不过是像楼上所说的调速电机,不过他有防塌板及松紧调节轮额

网友:
不就是条16米长的皮带传输吗?我按经验给你说下各个机构的参数啊。电机最大用0.75KW,普通三相;主动辊直径150,从动辊直径150,轴承选UCP206,托辊直径选45-80.减速器用RV系列,具体减速比根据实际确定!电机按在端部,直接通过减速器跟主动轴联结。从动辊轴承选用可调中心距的轴承。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电机如果需要频繁启动,则增加离合器。就这么简单。如果需要图纸,我这里很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如果方便,就麻烦大侠发一份图纸我,谢谢。邮箱dayuengineer@126.com

网友:
有必要用伺服电机吗?7NM的扭矩是否足够?楼主最好算一算啊,我觉得你选的扭矩小了。

网友:
16m输送机而已,轻载的,1.5KW太大了,
皮带最好有张紧的,算再仔细也没用,做皮带的本身的周长就不是很准的

网友:
专业知识不过硬,进来学习

网友(2013-01-03):
新手一个 多学习

网友(2017-11-02):
2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