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50度的产品,用什么刀头车外圆比较耐用??

楼主(2012-11-23):
如题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CBN刀头吧
亲身体验过50多度的硬度
CBN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同时YT30或YW1或YW2也可以,关键刀具角度也得磨好。

网友:
4楼说的可以,氮化硼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以前做过磨具大多都50度有的60度哈哈。
我的方法.手磨刀,YT726 不开槽。倒20丝的角。50度以下一般就2个毫米。60度的就不好整了50丝都要让刀。你可以试哈,转速慢了有时候不好使。

网友:
我们厂用的陶瓷刀片

网友:
京瓷的陶瓷刀片应该行

网友:
用陶瓷刀片,但一定要有冷却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