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2-11-23):
目前想在绿色部件上依据黄色部件上的孔位置,使用异型孔向导命令来完成螺纹孔,以求达到黄色零件更改孔位置而两个零件的配合关系不改变的目的,实现这个效果的步骤是什么,需要如何操作,还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螺纹孔定位时与黄色零件孔添加一个同心配合就成了

网友(点评):
我是在配合后对绿色部件进行再编辑的。。。

网友(点评):
也是一样的,其实在异型孔定位时就可以直接添加了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具体的过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在装配体里 修改零件 就可以参考黄色零件了啊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顶一下,请大侠解答!

网友:
直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