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锥螺纹的程序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2-11-23):
大头48.小头43.长25l螺距2.求R算法。不知道安全距离要不要加进去。。。广数980TD的
G0X50  Z2
G92X46Z--25R-2.5F2

网友A:
外锥还是内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外锥还是内锥呢?

还有 比例是多少呢?

网友B:
不对!要加入安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比例是多少呢?

1;16的。。外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要加入安全距离!

怎么加,那又该怎么算啊。。。

网友:
两端各加0.2毫米距离,一边入刀和出刀,最好在程序里加上先齐一下端面,这样入口数值改为0.05毫米就可以了!

网友:
算一下起刀点直径
改变r大小
应该可以

楼主:
我是新手,有点搞不懂,,可以说简单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