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拼接式直线轴

楼主(2012-11-23):
       机器人直线轴,一个可以直线移动的机器,通过齿轮齿条传动,把机器人放上去,机器人就可以直线行走了,有的直线轴都有20多米长,都是几段几段拼接在一起的,请问这样怎么保证安装时导轨与导轨以及导轨与齿条之间的尺寸公差以及位置公差?

网友A:
都是调等高,调拼接导轨直线度来保证的。

网友B:
可以用激光对准啊。上万公里的铁路都能对准,这算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调等高,调拼接导轨直线度来保证的。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看到过别人是怎么做的,所以也没底,那要不要一些相关的辅助调节工具货设备,还有直线轴的本身的结构上也有有助于调节的机构吧?希望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激光对准啊。上万公里的铁路都能对准,这算什么问题呢?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