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晴橡胶垫和铁用什么方式沾到一起啊。

楼主(2012-11-23):
最近公司要改一个设备,设备上原来有个板是用来密封的,是用丁晴橡胶和铁板粘合到一起的,想求教大侠们丁晴橡胶垫和铁用什么方式沾到一起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东西啊。。。。。。。先谢谢了

网友:
AB胶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丁晴橡胶与钢板粘合处凃抺生胶,高温加压,硫化,就永久地粘在一起了。

网友A:
乐泰 5系列的平面密封胶 510 515    510就行。白色,50ml大概30吧。
不要求,轻度粘合就AB胶,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泰 5系列的平面密封胶 510 515    510就行。白色,50ml大概30吧。
不要求,轻度粘合就AB胶,简单方便。
...

嗯。乐泰5系列的不会造成腐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乐泰5系列的不会造成腐蚀吧。。。。。。

去卖乐泰胶的地方,他们有样本,各种系列的,网上也有。不能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