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机构,越转越慢,

楼主(2012-11-23):
如题,要简单,开始转的块,越来越慢,

网友(点评):
应该是动力电机转速不变,工作端先快后慢吧?我目前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
无级变速器,加控制电机

网友B:
撤掉动力以后就自然转慢了。
楼主用来干嘛?

网友C:
电动机  一送电 快 断电 慢到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  一送电 快 断电 慢到停止

烧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电机

呵呵 你做什么用啊?

网友:
呵呵 楼主要的是机构哦  你们给电机烧掉
哈哈

网友D:
慢着慢着不就停了吗,你要慢到多少,是不是快慢循环的

网友:
利用滑块改变重心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着慢着不就停了吗,你要慢到多少,是不是快慢循环的

就是在十几分钟越来越慢,不用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变频器

变频器可以吗?比如,越走越慢,十分钟,慢到停。要持续的,不要用手动调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越来越慢是阶梯性,不是线性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变频器

随风兄,能否详细一些

网友(点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0424328.html 看看这个

网友E:
变螺距丝杠,丝套+齿轮齿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十几分钟越来越慢,不用循环

还是那句话,从多快变到多慢,阶梯式还是直线式,你得说清楚

网友:
负载不大的话,直接用步进得了,也不是特别贵。

网友F:
楼主表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撤掉动力以后就自然转慢了。
楼主用来干嘛?

估计楼主要求可调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那句话,从多快变到多慢,阶梯式还是直线式,你得说清楚

直线式或阶梯式(多几级)也行,从最快到停止,十分钟左右

网友(点评):
变频器+电机实现阶梯型变慢决定可以,(变频器中的多段控制,并且时间可任意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螺距丝杠,丝套+齿轮齿条

复杂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输出运动是直线运动还是回转运动呢,如果是直线那齿轮齿条可以省去,只需一套变螺距丝杆丝套。(数控车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表述有问题!

小弟表述能力欠缺,呵呵

楼主:
初步想法,简单的法子,用电子调压器加一个定时器(就是风扇洗衣机那个)

网友:
用机械结构比较难且复杂,最好用电控

网友:
发条算不算
要多大的精度~

网友:
钟摆可以越转越慢

网友:
用一个铁圆盘蓄能,普通电机做动力,转速达到一定后撤去动力。慢慢就慢下来了。。

网友(点评):
哈哈,同感。看了楼主的题目我马上想到的是剪板机的结构

网友G:
糊涂官问糊涂案。不过到底是热心人多呀!给这么一个糊涂的条件,就能勾来这么多的答案,实在匪夷所思呀。

网友:
储能电机的飞轮,就是个越转越慢的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糊涂官问糊涂案。不过到底是热心人多呀!给这么一个糊涂的条件,就能勾来这么多的答案,实在匪夷所思呀。

嗯,感谢坛友的热心!

网友(点评):
我的本意是想提醒年轻的朋友,在表述问题的时候要有“前言后语”,学会写技术报告。谢谢。

网友:
没什么要去可以看看上发条的玩具之内的结构。

网友:
输入不变,可以使用液压装置,用一个阀调节压力,按照时间调节开度即可

网友:
车轮刹车装置

网友:
最后要到多慢呢,快慢要不要循环的,周期有多长?条件不够啊!

网友:
涡卷弹簧可以实现。

网友:
涡卷弹簧可以实现

网友:
加变频器,或者从电阻方面考虑一下,如果对转数有要求的话,我就不乱说了、

网友:
用无级变速的结构

网友:
简单,一对偏心齿轮就可以做到,如果要改变圈数再增加一级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