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坐标建坐标系

楼主(2012-11-23):
三坐标建立的坐标系必须是三轴垂直的吗,建坐标系的原理是什么,求点迭代法建坐标系的资料,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
是要三轴垂直的,坐标系的原理是:测量机本身有自己的坐标系,俗称“机器坐标系”,你要检测的工件也有一个坐标系,俗称“工件坐标系”,建坐标系就是是两者的坐标系联系起来。迭代法建坐标很简单,以三个基准孔为测量元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