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衬套出现波浪一样的纹路,请教

楼主(2012-11-23):
两台数控车衬套,内孔80 +0.076+0.046
外圆97+0.03+0.05  一台内孔出现波浪一样的纹路,黑色纹路跟浅色纹路相差2、3丝。外圆没事,在工差范围!请问是刀架问题还是导轨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牛_牛 发表于  20 秒前
两台数控车衬套,内孔80 +0.076+0.046
外圆97+0.03+0.05  一台内孔出现波浪一样的纹路,黑色纹路跟浅色纹路相差2、3丝。外圆没事,在工差范围!请问是刀架问题还是导轨...

另外一台没这现象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刀具问题。。刀子震动了。切削参数改改看。。

网友:
转速一样么 装夹方式一样?

楼主:
幸福更多 发表于  60 秒前
刀具问题。。刀子震动了。切削参数改改看。。...

额,因为不是我操作的刀具是不是松动不确定,刀具、车削参数都是一样的,另外一台刀架大一点,宏达6163刀架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丝杆安装精度不行,车外圆与车内孔受力方向不一样。
可以从图中看出,波纹跟丝杆螺距一样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先松一点丝杆座螺丝试下看好不好

网友:
我是外行,是不是积削瘤影响?紧固下刀具,或者换跟刀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丝杆安装精度不行,车外圆与车内孔受力方向不一样。
可以从图中看出,波纹跟丝杆螺距一样

这才是正解,如果发生在普车的话,则是齿条问题

楼主:
行中 发表于  1 小时前

一般来说是丝杆安装精度不行,车外圆与车内孔受力方向不一样。
可以从图中看出,波纹跟丝杆螺距一样...

丝杆的问题?这么大单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郑盛标 发表于  1 小时前
转速一样么 装夹方式一样?...

一样!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是震刀纹,调整参数  修刀刃和用刚性好的刀杆

网友:
差不多是机床问题吧!

网友:
刚性问题。刀具工装工件等等。可能性。

网友:
查下轨道扣铁,应该是扣铁松了,扣铁间隙应该在2丝以内

网友:
丝杠的问题吧!

网友:
我的一台车床也有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之后把结果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B:
检查大托班和导轨之间的间隙,检查主轴轴承窜动间隙...
通常这样的情况是大托班磨损以后丝杆把托板顶起来了,导轨不受力,丝杆托着托板运动,所以产生这样的波浪纹...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
如果内孔有这么明显的螺距纹,外圆也会出现. 主要是因为Z轴丝杠定位三点与导购不平衡造成.可先将 Z轴的轴承背帽松开,Z轴丝杠的丝母座螺丝松开,然后在手动空跑Z轴,多跑一会.在试车内孔 看有无变化

网友:
很难讲,主轴,丝杆,刀架,刀具,全部调下试试

楼主:
机床除了以上状况外还出现有快速走刀有摩擦声,今天售后来了,说机床撞刀是没有及时按急停!使滚珠丝杆的滚珠损坏,要换丝杆跟轴承!!7000多!不知道是真假,怎么验证呢?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牛_牛 发表于  昨天 20:35
两台数控车衬套,内孔80 +0.076+0.046
外圆97+0.03+0.05  一台内孔出现波浪一样的纹路,黑色纹路跟浅色纹路相差2、3丝。外圆没事,在工差范围!请问是刀架问题还是导轨...

快速走刀很大的摩擦声,售后说是丝杆损坏要换丝杆,不然以后不能精车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牛_牛 发表于  昨天 20:36
牛_牛 发表于  20 秒前
两台数控车衬套,内孔80 +0.076+0.046
外圆97+0.03+0.05  一台内孔出现波浪一样的纹路,黑色纹路跟浅色纹路相差2、3丝。外圆没事,...

售后说是滚珠损坏,要换丝杆跟轴承7000多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行中 发表于  昨天 21:31

一般来说是丝杆安装精度不行,车外圆与车内孔受力方向不一样。
可以从图中看出,波纹跟丝杆螺距一样...

确实是丝杆问题,谢谢解答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应该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是刀具的问题,是没有装好刀具,刀具的刃口不利了

楼主:
牛_牛 发表于  前天 22:58
行中 发表于  1 小时前

一般来说是丝杆安装精度不行,车外圆与车内孔受力方向不一样。
可以从图中看出,波...

做工的师傅说是新刀片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大托班和导轨之间的间隙,检查主轴轴承窜动间隙...
通常这样的情况是大托班磨损以后丝杆把托板顶起来了 ...

正解!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外圆没事,内孔有事?这。。

网友:
我的床子也出现这问题。是大丝杠的问题,

楼主:
东伟zw 发表于  昨天 09:37
差不多是机床问题吧!...

怎么处理的?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丝杠螺母间隙造成的

网友(2021-08-02):
记号一下,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啥看的,Z向丝杆螺母间隙要调整!

网友(2021-09-04):
换涂层刀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