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泵的额定压力变大但是电机不变对泵有何影响?

楼主(2012-11-23):
       我们单位的浇注机由于买不到原来型号的泵(内啮合齿轮泵),原来旧泵的型号的额定压力为125bar,现在新泵型号额定压力为215bar,泵的电机不变,也就是说新泵应该配大功率的电机,但是却还是使用的是原来的电机。也就是小马拉大车,请问对泵有合影响。先谢谢啦。

网友:
个人观点:
只要安装尺寸没问题,应该可以用,因为实际的功率是和你的实际负载有关系的。比如说你用2.5mpa 的泵带的负载只需要1mpa那所需的功率要用1mpa去计算。

网友:
和额定压力没多大关系,关键是你使用的压力是多少,假如你还是用原来的压力,没有超过原来电机的负载就没有问题,前提是二个泵的排量是一样的哦

网友:
负载决定压力   流量决定速度       应该可以用

网友:
看流量!如果流量不变可以,如果流量变大,不可以!电机长期过载,寿命大减!准确说综合考虑的应该是功率吧,只要机械守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