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泵的油口变大对泵的影响几何

楼主(2012-11-23):
最近突发奇想假如泵的压力油口不变,只加大进油口不是说无限加大只是加大1.2倍到1.3倍,对泵有何影响;或者泵的进油口不变只加大压力油口对泵有何影响。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个人观点:
加大吸油口径,那最大吸油高度应该降低。

网友:
材料要求高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想,正常的泵,入口按一个阀,然后将阀由全开关小一点,看有什么变化,结论是流量变小了。在He-V的图像上来看,是由一条曲线,变为它偏上的一条曲线。反之就是偏下的一条曲线。

网友:
泵的吸口本来就要比出口大一些,各种样本上都看得到。对于容积泵,出口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流量不会改变,改变的是压力和输入功率。

网友:
进口直径加大,应该吸油阻力变小的,但抽空的空间大了,估计打上油的时间要常一点,泵容易发热?
出口加大,阻力应该也要了,但估计会有脉动?

网友:
进油口变大→吸油阻力减小→增大出油口压力油势能
出油孔变大→压力油降低压强

网友:
存在径向不平衡力的泵,压力油出口应小于吸油口。

网友:
进油口本来就比出油口大目的是为了减少吸不饱吸进空气产生气蚀      进油口增大可以减少水头高度,但会增加能量浪费
出口增大就会产生上述问题   故出口不可随意增大

网友:
进油口本来就比出油口大目的是为了减少吸不饱吸进空气产生气蚀      进油口增大可以减少水头高度,但会增加能量浪费* a+ T& H. K3 ~
出口增大就会产生上述问题   故出口不可随意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