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找正问题

楼主(2012-11-23):
这是液压支柱的油缸,导向套卡里面出不来了,现在要把导向套车掉,油缸缸底是一个圆弧面,无法装夹,现在后面焊了一个胎,但是胎跟油缸不同心,不会找正,怎么办

楼主:
油缸直径377  长度1300 ,现在要用四爪卡盘架中心架找正,应该怎么找?

网友A:
楼主发张清晰的图吧

网友B:
油缸内外圆同心?可否先夹住右端,将胎车出个基准面。然后加夹住基准面?
这样也不会很正。但是至少要比夹毛培面好些。何况焊接时胎不可能与缸体很同轴

网友:
楼主还是发张清晰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张清晰的图吧

嘿嘿,手机像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内外圆同心?可否先夹住右端,将胎车出个基准面。然后加夹住基准面?
这样也不会很正。但是至少要比夹 ...

我现在已经有点头绪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的话,记得回来分享下。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没听明白。你是毛培加工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有点头绪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用四爪卡盘夹住后面焊的胎,先粗找了一遍,又调的中心架,一点点的找正的,跳动大概在50丝左右

网友C:
抓圆柱工件,貌似应该选用3爪卡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圆柱工件,貌似应该选用3爪卡盘吧?

后面那圆柱是焊接上去的,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