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相:印刷用快换‘联轴器’

楼主(2012-11-23):
一种快换机构,一公一母,暂且称其为‘联轴器’,在国外很多机器上都有应用,比如Gallus,Aquaflex,主要用于版辊和网纹辊的快换,按照印刷机的要求,其定位精度应该很高。查了很多资料,没有找到相关信息,甚至都不知道叫什么,不知各位高人可否指导一下,在此拜谢!
图示为Gallus 670 德鲁巴参展设备

网友:
先要更正:1.不是用于“版辊和网纹辊的快换”,而是整个印刷座的快换。
2.联轴器都是软联接。
其余的想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2013-05-31):
定位精度不需要很高

网友(2013-10-09):
联轴器都是软联接

网友(2015-07-05):
看了这个图片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就相当于可以自动对接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