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刺, 螺丝 不好拧,请教

楼主(2012-11-23):
求解决的办法 特别是倒角  没有尺寸要求 宁进去就行

楼主:
求这个产品的 整套加工流程 怎么加工的啊   是不是我的加工有问题  我买的是一根长圆棒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一般长点儿的螺丝,都用搓丝机的。这个丝堵不知能搓否

网友:
量不大的话  建议去买吧。。。

网友:
是不是外圆车大了?一般要外圆尺寸=公称直径-0.13*螺距

网友:
估计车床工人是按上差车的螺纹。找车床工,走一刀就好!

楼主:
我是买的现成的丝棒,然后加工镀锌的, 在仪表车床上用弹簧夹头夹住 结果丝被我夹坏了 宁不进去了

网友:
这种东西用多工位冷墩机制造的很多也很便宜。楼主还在仪表车加工太费钱了。

网友:
用该规格的扳牙回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要从头加工的话。就是用棒料,先把外圆车小10-20S、再车削螺纹,再切断,如果还要光端面的话最好做的成套夹

网友:
估计也是螺纹外径偏大,在车床上走一刀

网友(2013-01-02):
把夹坏的地方用圆板牙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