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做牙签包装机?

楼主(2012-11-23):
那位高手可能做牙签包装机,

网友:
说说你的要求吧

网友A:
具体怎么包法?
来料情况如何?
效率要求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包法?
来料情况如何?
效率要求如何

可以用背封更好。不要前面卡头!

楼主:
一分钟20-30包,200-400支包

网友:
这种包装应该没有问题吧
只是可能牙签的具体数量误差会大一些

网友A:
来料是什么情况啊
散乱的还是都是一头排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是什么情况啊
散乱的还是都是一头排好的呢

来料是好的,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