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三菱PLC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24):
最近在看PLC程序,遇到如下图所示两个指令,不知是什么意思,希望大侠能帮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用在第三张图的程序位置)

网友:
k0 不是指令,只是梯形图换行对接用的。RS 是数据串行传输指令,具体的你可以查手册, 三菱官方网站有。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教,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
RS是串口发送指令,RST是复位指令!!!多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点评):
谢谢侠女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