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吸塑模具

楼主(2012-11-24):
小弟以前没做过塑料模具,现有一塑料产品需要做吸塑模具,不懂结构,麻烦大侠帮忙看看。产品大小大概400x400x400

网友A:
壁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多少?

我就是也不晓得多少壁厚能做出来

网友:
我看有难度!

网友:
吸塑的产品一般都是薄壁产品,这样才能够在抽真空的时候依赖吸附作用来成型。如果楼主的产品壁厚很薄的话,以400X400的容器能够装什么东西?

楼主:
这个东西有点类似冰箱内胆的做法

网友:
只有知道壁厚你才能算出承重, 因此壁厚必须知道

网友(2019-08-13):
400太深了吧,要用凸模才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