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引动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11-24):
这是thk里面的电动引动器,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动引动器是做什么用的,是装电机的吗,然后驱动上面的那个滑块进给的吗?不过原理好像看不懂?
这个上面是不是还要再装进给丝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进给系统?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过偶也看不懂,坐等高手过来

网友:
没听说过,看图片应该就是一个滑块座。。。。

网友A:
随便做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做了一下

问下,你这个丝杆上有螺纹吗。丝杆裸露在空气中会不会不好。

网友:
直线驱动器,很成熟的到处有卖的,应届毕业生可去当地的机械配件市场转,一般N多这种小店,

网友:
也就是直线模组,是已经标准化了,主要功能是精密度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你这个丝杆上有螺纹吗。丝杆裸露在空气中会不会不好。

丝杆都是裸露在空气中,
密封只不过是防垃圾而已。

网友:
没螺纹还叫螺杆或丝杠吗?

网友:
如果需要防护,,可以加丝杠防护套,是标准五金件!

网友:
右边连接电机驱动.

网友:
看着有点眼熟,让我们技术看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杆都是裸露在空气中,
密封只不过是防垃圾而已。

这样啊,知道了。

网友C:
直线模组,标准东西。内置了丝杆螺母,导轨滑块了。装上电机就可以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模组,标准东西。内置了丝杆螺母,导轨滑块了。装上电机就可以动了

您好,那电机该怎么选择呢,还有联轴器该怎么选?图片上的电动引动器导程也只有150mm,电机安装的那个地方尺寸就更小了,大概和以前玩的四驱车的电机大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那电机该怎么选择呢,还有联轴器该怎么选?图片上的电动引动器导程也只有150mm,电机安装的那个地方 ...

联轴器安丝杆断面的直径大小来选,查联轴器手册。电机根据功率来选,转轴直径也要配合联轴器。至于为啥电机那么小不太清楚,你那个直线模组本身就那么小

网友:
标准件,现在主要是鬼子的一些牌子  ,THK  MISUMI  等,精度高。

网友(2019-09-03):
引用 楼主:
您好,那电机该怎么选择呢,还有联轴器该怎么选?图片上的电动引动器导程也只有150mm,电机安装的那个地 ...

注意导程和行程概念的区分